[冠捷]
AOC冠捷2217V液晶显示器连接VGA接口一亮一黑,DVI接口正常

楼主(2021-01-13):
AOC冠捷2217V液晶显示器,无电故障,拆机后发现电源板入口保险丝烧毁,120uf/400V电容爆掉,更换后查电路未发现明显异常。随后通电试机,发现指示灯亮,屏幕亮,能显示画面,但几秒钟后屏幕黑屏,随后再亮起再熄灭,如此反复。驱动板上有VGA和DVI双接口,以上是连接VGA接口的测试效果,改接为DVI接口后,机器能一切正常工作。

求助:是驱动板坏吗?可能会是驱动板哪一部分的故障?

网友:
就这个板的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换

网友:
换 个板子也不贵了。。。。。。。。。。。。

网友:
哪个图是测试的效果图呀

网友:
有二手的板子买,便宜

网友:
看是不是分辨率设置不对的问题?检查VGA连接线接口等,或者重刷一下程序看看,因为DVI通道正常,应该容易查找出来,祝你维修成功!

网友:
买个板子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