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这显卡的电感阻止

楼主(2021-01-13):
华硕飞行堡垒,板号:DABKLIMBAB0。显卡芯片n17e-g1-a1,1060显卡。

红圈中4个电感的正常阻止是多少。有正在修这机子的兄弟们帮忙测量下,万分感谢!我这显卡4个电感对地阻止直接0欧。显卡上的电容又没有0欧的!

网友:
这4个电感都有供电0.8V

网友:
能看清电感上的字不   去立创商城   就有规格书了   电感拆掉 量啊   看看还是不是0   是0查别的地方

网友A:
阻值为0 正常的  都这样,要四位数的表才看的出来

网友B:
N17P 的显卡或者比N17还新的显卡都这样,测出来就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N17P 的显卡或者比N17还新的显卡都这样,测出来就是0

好的,感谢这位兄弟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为0 正常的  都这样,要四位数的表才看的出来

好的,感谢这位兄弟的回复!

网友:
越是高端的显卡测出来的阻值越低 0基本认为正常

网友:
暂时没有

网友:
1060室温状态下200毫欧左右

网友:
正常的,阻值为0,电压0.8v.

网友:
电阻档测量,别用二极管档,正常应该有几百毫欧

网友:
也就是零点几欧,最好短路表笔按rel开启相对值测量

网友:
显卡的很小,你要用精确点的万用表啊才能看到!几或者0.几

网友:
妈的 以前碰到过  以为显卡挂了

网友:
0.2R 电感量

网友:
0.4 ou

网友:
0 短路了

网友:
正常,不要纠结这个

网友:
这里都是0.22uH ……

网友:
高档显卡的阻值都很低,这个估计在一欧左右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搞不清的情况,加个1V电压上去,1,2A电流的就可以放心了,要是5A大电流那就嗝屁

网友(2021-02-23):
精度低的万用表测得就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