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用iTunes刷机到24报错9

楼主(2021-01-13):
苹果6s刷机到24出现进度条不走报错9硬盘能正常读出
有拆下硬盘测量焊盘底角有阻值
测量i2c阻值正常
测量码片阻值在260《好板差不多也是这个阻值》
各位维修大佬还有哪一些维修方法呢?

网友:
换电脑试试啊,

网友:
换电脑先

网友:
电池是否正常?不行就用两根电源线供电试试

网友:
也可能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还是一样

网友:
换了苹果电脑刷机还是一样的

网友:
硬盘正常可以读出信息,没有用硬盘测试测试过

网友:
换电池可以试试

网友:
逻辑码片拆下来测下板底,没问题就直接换一个再刷机试试

网友(2021-02-21):
最后的解决方案搬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