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808B0 神舟战神 k650c-i7 D4 电源使用完全正常,电池使用经常开不到机

楼主(2021-01-13):
故障现象: 接客户机器神舟战神 k650c-i7 D4 电源使用完全正常,关机拔电源用电池间隔时间不长可以开机但是拔电后等一段时间后电池使用经常开不到机
分析原理:电源正常使用,充放电正常,充放电芯片应该没问题,电池检测电路应该没问题 ,上鑫智造查图发现PU9  P2808B0控制vin1真正公共点开管选择芯片

公共点控制芯片PU9 负责VIN1的产生,此芯片工作 特点 1:1脚有适配器VA直接就有Vin1 ,按开关信号进3脚,芯片拉低6脚进EC 开机。2,没有适配器只有电池2脚有Vin ,需要按开关3脚 ,后产生VIN1 ,给EC 后又EC发出DD ON 维持信号给7脚 ,以维持VIN1的稳定性 。并且控制PU9 芯片内部去产生开关信号由6脚发出 ,3 USB接口插入识别充电在此不讲 。
由以上看 多半出在EC发出维持电压信号DDON 上面,或 芯片本身不发出开关信号给EC.(电源能开,这种几率较小 )。不想去换IO .
解决方法  1 去掉PU9 ,2脚直接连接8脚。直接由Vin 直连产生Vin1 ,,2,  3脚开关信号直连电阻到6脚 。其他不管 。装机测试问题解决。
在次打个广告 ,迅维鑫智造软件确实好用 ,查图很方便值得拥有,有需要开通找我 推荐13880432151

网友A:
管理员,这个芯片很有代表性能不能上精华

网友:
这个软件能下载bios就好了

网友:
这是通病,论坛滴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这个芯片很有代表性能不能上精华

system会根据本帖的热度和会员的评分,自动加精华哦!

网友B:
开始我也是这样,傻傻的拆芯片改电路。
后来才知道是开关芯片连接的一个二极管问题,拆掉二极管就好了。P2808不用动

网友:
以后好排查,谢谢。

网友:
正再修这个

网友:
还是老师傅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始我也是这样,傻傻的拆芯片改电路。
后来才知道是开关芯片连接的一个二极管问题,拆掉二极管就好了。P2 ...

是吗  P2808B0 哪一脚链接的二极管

网友(点评):
一般在连接开关小板的排线座子J_SW1附近,有些板是D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这个芯片很有代表性能不能上精华

这个芯片很有代表性能不能上精华???这个芯片的一些相关说明和维修思路等在论坛有人发帖说明过。精华还需要努力,加分。感谢分享

网友:
神舟的机子就没修好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  P2808B0 哪一脚链接的二极管

D3 我也也有遇到一次啊 论坛也有案例 是类似自动开机的隐性问题  问题不一样 还是8脚芯片那出的问题多

网友:
这种通病要多积累

网友:
PR207要直连吧……

网友:
是否考虑换个芯片看情况呢

网友:
还真没太管过,碰到有关的开机电路都直接改掉这芯片

网友(2021-04-09):
引用 网友B:
开始我也是这样,傻傻的拆芯片改电路。
后来才知道是开关芯片连接的一个二极管问题,拆掉二极管就好了。P2808不用动

二极管问题

网友(2024-06-28):
我笔记本也是按开机没反应断触3脚4脚正常开机,改了电路也不开机,

网友:
电路也改了,二极管也拆掉了,还是自动开机,可能有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