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DELL灵越游匣笔记本磨具和华硕飞行堡垒磨具哪个散热好

楼主(2021-01-13):
请教各位大神?DELL灵越游匣笔记本磨具和华硕飞行堡垒磨具哪个散热好?

网友A:
都好,这种东西能造出来本身就不简单;按网上喷子的引导你买不到一台好电脑也就不要买电脑了。

网友:
来错地方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好,这种东西能造出来本身就不简单;按网上喷子的引导你买不到一台好电脑也就不要买电脑了。

DELL的灵越游匣磨具什么公司的?华硕飞行堡垒呢?是广达的还是蓝天还是同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灵越游匣磨具什么公司的?华硕飞行堡垒呢?是广达的还是蓝天还是同方的?

自己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好,这种东西能造出来本身就不简单;按网上喷子的引导你买不到一台好电脑也就不要买电脑了。

我听人说买华硕要买玩家国度!不要买飞行堡垒!飞行堡垒很垃圾的笔记本!俗称坠机堡垒!

网友:
具体看型号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听人说买华硕要买玩家国度!不要买飞行堡垒!飞行堡垒很垃圾的笔记本!俗称坠机堡垒!

戴尔那你也可以买外星人和XPS系列的;不是不好要而是与你的需求大体相符,有的注重性能有的注重稳定有的注重装批。。。。要把其中之一做好都不是喷子搞个测机视频就下结论那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