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59不识别电池解决方案

楼主(2021-01-13):
戴尔15-5559  板号LA-D071P不认电池  经测量发现是EC内部故障引起的 电池通讯线有一条对地阻抗500多 更换EC即可 原机EC型号是MEC1404-NU  用MEC1416-NU代换完全正常   希望同行们遇到这类情况不要走那么多弯路了

网友A:
这故障不多见吧,太难了

网友B:
放几张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几张图就更完美了

修完后就交付客户了  没来得及拍照配图   请见谅

网友:
遇到的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不多见吧,太难了

多,正常使用无进水板子,电池通讯线路还会开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