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左边白屏

楼主(2021-01-13):
表妹说贴键盘上的纸就成这样了

网友:
屏坏了,换屏。

网友A:
竖屏屏坏,横屏主板显卡。90%是这样的。

网友:
直接换屏最简单了。  没必要必要修

网友:
悲剧!屏幕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竖屏屏坏,横屏主板显卡。90%是这样的。

还有这种说法?

网友:
这是屏坏了。苹果 的屏特贵 。。。。。。。。。。。

网友:
A+B+屏 (屏之前有暗病?)

网友:
屏幕这种问题一般是对应的COF坏了,有压屏机的就换个COF压一下就好了。。。

网友:
屏坏了,换

网友:
把屏幕压坏了

网友:
贴膜用力过度

网友:
可惜了,屏还要不少费用了。

网友:
很明显屏幕坏了

网友:
平时注意一下键盘上不要发什么物品,比如鼠标 笔之类的.

网友:
屏弯折了,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