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23 All-in-One

楼主(2021-01-13):
HP Pavilion 23 All-in-One  原装适配器是多少A的   有个这样的机器报警 三长四短  不知道是不是适配器报错

网友:
淘宝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原装电源多大的,可以看一体机后壳,或在淘宝上找

网友:
没错这个机子接错电源会报错会响7声不显的       不接高压条的线还会不触发        这用130w电源都可以的

网友(2021-04-06):
解决了吗?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