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N卡盲测问题

楼主(2021-01-13):
一块gtx980显卡,用集显进系统,设备里是代码43。但是我用软件扫描就一直卡在下图的位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显存0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0M吗?????

这算是找不到显存吗?

网友:
参数过大。从1开始,pass了换成2以此类推

网友(2021-02-23):
没认到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