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掉了两个电阻,求电阻阻

楼主(2021-01-13):
华为笔记本掉了两个电阻,求电阻阻值,谢谢了

网友:
电阻让我找两个0欧姆的换上了,但是充电有问题,

网友:
电池接口右边算起旁边两个0欧里面两个是50K我有一模一样的

网友:
谢谢,哥们,方便加个微信吗

网友(2021-03-10):
机器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