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32MB25VQ黑屏维修

楼主(2021-01-13):
一台LG32MB25VQ液晶显示器背光不亮,看帖子里师傅们说这是通病,说要换LED灯条,我怀疑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因为不插信号背光点亮正常,输出电压83伏,插上信号背灯电压降至18.5伏,明显受程序控制背光不亮,先下载一下固件程序试试, 谢谢各位大佬了!论坛里有这个程序,可我等级低了没权限,唉!
刷程序无效,(实在不想拆背板)没办法最后还是灯条坏了,已经购买了灯条,能不能换好还是个问题,小手一抖就全完蛋了!弄好了再给更新,谢谢!
已经换完了灯条基本上算弄好了,灯条不是原装的,孔位对不上,装上后效果大打折扣,光线没有以前的那么均匀分布,有暗角,大家以后维修一定要购买原装对得上孔位的灯条,否则效果没之前好,有点遗憾,但终于能使用了,反正是自己用,就这样算了!

网友A:
这个要编程器来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编程器来写,,。

程序已经写好了,没效果,是灯条坏了,正在TB买了灯条

网友B:
改led啊,还没风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led啊,还没风险啊

不需要改,有现成的购买,也不是很贵,只坏了一个灯,我打算3条全部换掉

网友C:
128的是什么型号?不能备份?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8的是什么型号?不能备份?

已经备份了,但我的不是程序的问题,背光LED灯条坏了一个

网友:
直接该LED.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精彩无比

网友:
这款挺好拆的    屏幕有点薄  小心点就行

网友:
你的黑屏故障时 指示灯会不会灭 我的故障和你一样  就是黑屏后 指示灯也会灭 而且不能再开机 只能拔电源再插才会开

网友(2021-04-16):
有没和程序啊

网友(2021-07-29):
又没有拆解全过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