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97不显示,可以改集显吗各

楼主(2021-01-13):
A1297不显示,可以改集显吗各位老师
板号:820-2849-A #显卡#  #改集显#

网友:
你发仔细点啊,起码知到是什么显卡,什么板号

网友:
显卡 、显存  显卡供电的电感都拆了,然后刷个BIOS 就可以了

改完不能WIN 不能重置SMC

网友:
修过的人都知道没法改。通病一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