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M2200不亮维修,带程序分享

楼主(2021-01-14):
型号:海尔M2200  品牌机种:HD2211L 板号:2200-100-MMDL REV:BH 2012-03-20
故障现象:通电电压0.57V,开机灯不工作,显示屏不亮,电压12V 5V 3.3V都有,包括按键3.3V也正常。
怀疑程序问题,刷程序无果,在详细检测板卡,测试到TSUMU58NWHL-LF-1供电只有0.63V,给芯片供电的是一个贴片整流二极管M1,没找到M1更换,在料板上找到一个M7(M1所对应的直插的型号为1N4001,M7所对应的直插的型号为1N4007,高可代低,低不可代高,则可用M7代M1,不可以用M1代M7的)
M7替换M1后通电测量电压上到1.80V,开机灯亮起,屏幕正常显示。

网友:
本来还有附带图片,但是图片太大无法上传

板号200-100-MMDL REV:BH 2012-03-2C .zip

128KB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精彩无比

网友A:
xiu a      jiu peifunimen zhezhongrencai

网友B:
修这种显示器你能跟客户要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这种显示器你能跟客户要多少钱?

五十块,你们一般收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u a      jiu peifunimen zhezhongrencai

修好了才发的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十块,你们一般收多少

少了80不干,接受不了就让他拿走

网友:
现在显示器修的少多了,基本维修费最起码80元,配件等其他费用单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显示器修的好多了,基本维修费最起码80元,配件等其他费用单算。

是的,这个是朋友拿过来的,所以算得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是朋友拿过来的,所以算得比较低。

朋友的就没辙了,少收点,朋友多了路好走。

网友E:
朋友拿过来没关系,但是不能当朋友面修,当朋友面修的话,50元朋友都会嫌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拿过来没关系,但是不能当朋友面修,当朋友面修的话,50元朋友都会嫌贵

肯定呀,是修好联系再来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