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昭阳K20-80更换AX200可通刷测试好的BIOS

楼主(2021-01-13):
昭阳K20-80原机使用的BCM94352无线信号不好,更换AX200无线网卡,正常开机进入系统蓝牙与无线网络无法打开,花了较长时间,测试最终发现白名单引起,主要开机与原不一样,以为此机无白名单

没有弄懂如何去除白名单,且为稳定,只是将QCA61x4更换为AX200的ID,更换AX200网卡后信号与速度明显增强,将原机的BIOS再替换纯净版ME使大家都可以使用,在另一电脑已测试,大家放心使用。
机器信息:K20-80 集成显卡 BIOS版本:ADCN77WW

网友A(2021-10-18):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以直接刷写的软件共享一下,谢谢,每次要拆机拆芯片太麻烦了

网友B(2024-01-31):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以直接刷写的软件共享一下,谢谢,每次要拆机拆芯片太麻烦了

大神,蓝牙可以用吗,我想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蓝牙可以用吗,我想刷啊

蓝牙不修改也可以用,因为蓝牙是走的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以直接刷写的软件共享一下,谢谢,每次要拆机拆芯片太麻烦了

fptw-----10.0.30.1054这个版本可以直接刷BIOS,但因文件中提供的是含ME的完整包,此文件无法刷入,可以使用工具分离BIOS,软件就可以刷写了

网友B(2024-06-06):
大神,高分屏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高分屏能用吗

这个BIOS是集成显卡版的电脑,因是非高分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