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的联想6500T或8500T电脑IS8XM主板添加M2硬盘支持的BIOS

楼主(2021-01-13):
联想6500T或8500T使用PCIE转M2转接卡安装M2固态硬盘,机器速度明显提升,修改原机BIOS添加NVME硬盘支持,可当系统盘使用,并将原机的BIOS替换纯净版ME,使大家都可以使用,多台上电脑上已测试,大家放心使用。
提示:主板4M与8M的BIOS都需进行刷写。离CPU较近的支持4X满速,另一个为2X。

网友(2021-09-13):
有没有刷bios的教程啊,谢谢

网友:
点赞一下,这个官方怎么不出一个呢。

网友:
正要用到,感谢

网友(2021-10-31):
希望我的主板能用到:aiqian:

网友:
我想要这个固件

网友:
支持楼主改进原版bios

网友A(2022-11-08):
引用 网友B:
好用 但是主机型号mac地址怎么弄回来呢

MAC地址可以刷前使用WinHEX修改8M的BIOS文件的00001000至000010005的数据

网友C(2023-08-11):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MAC地址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具体怎么修改?(winhex不太会用)

你的是M8500T吗?用编程器刷入我改好的这两个文件也可以支持nvme固态硬盘启动。不需考虑MAC地址。
M8500T两个BIOS 芯片,U4刷入8M.bin,U5刷入4M-nvme.bin。4M-nvme.bin里面添加了压缩版的模块NvmExpressDxe_Small_Compressed.ffs。

网友(点评):
先收藏,然后去学习编程器刷bios,升级办公用台式机

网友(2025-03-14):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重装系统就好了,刷的时候mac地址变了

重装系统不起作用。我主板的MAC已经刷成楼主主板的MAC了,所以上不了网。后来我用Winhex这个软件把BIOS里的MAC改成我自己主板的,再刷进去,就能上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翼联EP-9608GS无线网卡,插在联想Q87主板唯一的PCIE X1槽,还有两个插槽分别是PCIE X4和PCIE X16, ...

我觉得你重装系统就好了,刷的时候mac地址变了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F:
和me无关 需要支持 5代MRC 的bios 才可以

要移植其他支持5代的bios 才可以点亮

网友:
膜拜各路大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需要禁用me才可以点亮,还是vbios没更新需要插独显

和me无关 需要支持 5代MRC 的bios 才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改这个主板兼容E3V4 的BIOS,第一次添加答主的微码 主板蜂鸣器 三短一长报警 CPU FAN 不转。 第二次, ...

是不是需要禁用me才可以点亮,还是vbios没更新需要插独显

网友(2024-01-29):
已刷好,感谢分享!

网友(2023-09-28):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联想M8500T,用编程器刷入两个文件后,确实可以直接支持NVME SSD硬盘了,但是设备型号变成了THinkCen ...

用官方刷bios软件只运行前三步。

网友(2023-08-28):
这是好东西,必须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M8500T吗?用编程器刷入我改好的这两个文件也可以支持nvme固态硬盘启动。不需考虑MAC地址。
M8500 ...

好的,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可以刷前使用WinHEX修改8M的BIOS文件的00001000至000010005的数据

请教一下,MAC地址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具体怎么修改?(winhex不太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M8500T (IS8XM rev:1.0) 两个BIOS芯片,左侧U4是8M,右侧U5是4M。
系统最好是用64位win 10。之前我用win ...

这个编程器刷了9020成功了,但8500T可能是芯片位置比较靠近机箱边不好夹的原因,怎么都夹不好。我的系统是win1164位的。软件用的是skygz。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你这个板子和BIOS芯片一模一样,但是CH341A怎么夹都识别不出来,没识别到也就没有刷,但现在莫名其妙开机 ...

刚看到另一个帖子,你软刷成功了也可以。就不用编程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和你这个板子和BIOS芯片一模一样,但是CH341A怎么夹都识别不出来,没识别到也就没有刷,但现在莫名其妙开机 ...

M8500T (IS8XM rev:1.0) 两个BIOS芯片,左侧U4是8M,右侧U5是4M。
系统最好是用64位win 10。之前我用win 7,CH341A编程器也是读不出芯片,后来换了win 10,就能读出来了。先仔细看一下编程器使用的教程,再安装好编程器的驱动。另外,编程器的软件建议使用NeoProgrammer。

网友D:
和你这个板子和BIOS芯片一模一样,但是CH341A怎么夹都识别不出来,没识别到也就没有刷,但现在莫名其妙开机没显示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不知道谁有HP800G4的BIOS

网友:
用什么软件怎么刷bios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好, 能否帮忙改一个同为 IS8XM 编号 的E32/P300 bios (和Thinkcenter主板芯片组不一样)
增加E3 V4 CP ...

在改这个主板兼容E3V4 的BIOS,第一次添加答主的微码 主板蜂鸣器 三短一长报警 CPU FAN 不转。 第二次,添加微码 后 更换 9.1.43 版本ME 依然 三短一长报警,但CPU FAN转。 准备更新 vbios 和 GOP 驱动再试,如果能点亮 就把bios文件 发出来, 不能的话 应该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2022-05-05):
这个是不用编程器的?

网友:
使用什么软件刷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成功了,感谢分享~

可以告知怎么刷的吗?多谢

网友(2022-06-20):
打包压缩一下就好了,多了2分

网友K:
原机的BIOS替换纯净版ME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原机的BIOS替换纯净版ME是什么意思

非纯净版的ME刷入后开机将很慢才能点亮

网友(2022-08-03):
正准备改呢

网友:
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B:
好用 但是主机型号mac地址怎么弄回来呢

网友(2022-09-27):
这个不能直接刷吗?

网友:
感谢分享,试一下

网友L:
请问楼主,8和4两个bios都需要在cscore里添加nvme那个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8和4两个bios都需要在cscore里添加nvme那个文件吗

8与4组合成一个BIOS文件

网友M(2022-10-30):
请问4M和8M怎么刷 ?是要刷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4M和8M怎么刷 ?是要刷两次?

4M与8M对应的2个BIOS芯片,使用编程器刷入

网友:
压缩成一个多好啊,浪费2分

网友N:
可以提取nvme模块自己修改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提取nvme模块自己修改bios吗

可以的,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
楼主,怎么刷啊?能不能出个教程

网友(2022-12-30):
请问应该怎么刷入呢?

网友O:
这个biosQ87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biosQ87能用吗?

可以的2个板子的BIOS是相同的

网友(2023-02-28):
正要用到,非常感谢!!!!

网友P(2023-04-02):
主板刷nvme刷砖了,期待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主板刷nvme刷砖了,期待能用。

我刷了好几块了没有问题,你怎么刷坏的

网友(2023-05-07):
很不错的东西,下载试试。

网友:
请问支持满速4x和2x刷写是啥意思?我是编程器cH341A烧录没有4X或2X的选项,有没有问题?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可以刷前使用WinHEX修改8M的BIOS文件的00001000至000010005的数据

如何修改啊?对这个一点也不了解,如果不修改只接刷,会怎么样?主机型号MAC地址变了,影响系统使用吗?

网友H(2023-06-09):
我的是联想M8500T,用编程器刷入两个文件后,确实可以直接支持NVME SSD硬盘了,但是设备型号变成了THinkCentre M6500T -N000台式电脑了,能改回来吗?怎么改?非常感谢!

网友:
支持改进,多谢提供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联想M8500T,用编程器刷入两个文件后,确实可以直接支持NVME SSD硬盘了,但是设备型号变成了THinkCen ...

在刷写前使用winhex查找M6500T进行修改并修改你自己电脑的序列号等信息再刷入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在刷写前使用winhex查找M6500T进行修改并修改你自己电脑的序列号等信息再刷入就可以了

或者能不能请楼主在M8500TQ87主板BIOS中加入NVME引导协议,我们直接用编程器刷入呢?非常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或者能不能请楼主在M8500TQ87主板BIOS中加入NVME引导协议,我们直接用编程器刷入呢?非常感谢!

这是我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两颗BIOS芯片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两颗BIOS芯片的数据。

2个主板是一样的,你直接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2个主板是一样的,你直接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不会改呢,所以很苦恼,不会用winhex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改呢,所以很苦恼,不会用winhex软件

我也是M8500T板子,不会改,同问,可以请楼主百忙中改一下吗!不胜感激

8MB

4MB

网友:
你好。这个是用编程器才能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联想M8500T,用编程器刷入两个文件后,确实可以直接支持NVME SSD硬盘了,但是设备型号变成了THinkCen ...

你是用CH341A编程器刷进去的吗?两个文件,刷两次吗?
联想M8500T主板(Q87芯片组)是否需要把BIOS芯片拆下来才能刷?还是可以用烧录夹子?

网友C:
你好。我联想Q87主板(ThinkCentre M8500T)刷8M和4M两个文件之前,PCIE无线网卡能识别,能上网。
但刷了后,发现PCIE无线网卡识别不了。因无线路由器在另一个房间,拉网线不方便,所以我一直用无线网卡上网。
刷了后,插网线可以上网,但无线网卡就无法识别。请问大佬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联想Q87主板(ThinkCentre M8500T)刷8M和4M两个文件之前,PCIE无线网卡能识别,能上网。
但刷了后 ...

有没有换插槽试过吗,进系统后可以识别到无线网卡的硬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插槽试过吗,进系统后可以识别到无线网卡的硬件吗

我是用翼联EP-9608GS无线网卡,插在联想Q87主板唯一的PCIE X1槽,还有两个插槽分别是PCIE X4和PCIE X16,但没试过。我又借了邻居一个正在使用的无线网卡,其它品牌的,插上也识别不了。我现在刷回用编程器备份的BIOS文件了,无线网卡又能识别了。

网友A(2023-07-09):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翼联EP-9608GS无线网卡,插在联想Q87主板唯一的PCIE X1槽,还有两个插槽分别是PCIE X4和PCIE X16, ...

今天测试了没有你说的问题,无线网卡可以正常使用
1、X4装M2硬盘,X1装无线网卡
2、X16装M2硬盘,X4装无线网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测试了没有你说的问题,无线网卡可以正常使用
1、X4装M2硬盘,X1装无线网卡
2、X16装M2硬盘,X4装 ...

谢谢。想请教一个问题,1M的那个BIOS文件(EC),跟添加进去的nvme有关系吗?是否需要1M、4M、8M三个BIOS文件共同搭配才能实现nvme的正常运行呢?
换句话说,假设我有好几台ThinkCentre 8500T电脑(IS8XM主板),都是只刷4M和8M这两个就能加入nvme模块吗?1M那个不用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想请教一个问题,1M的那个BIOS文件(EC),跟添加进去的nvme有关系吗?是否需要1M、4M、8M三个BIOS文 ...

1M的芯片是存储的BIOS设置信息,与BIOS文件无关,此主板如果电池没有电,BIOS设置不会丢的,就是因为设置信息存在这个芯片中的
1M芯片没有EC的数据
以上是个人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M的芯片是存储的BIOS设置信息,与BIOS文件无关,此主板如果电池没有电,BIOS设置不会丢的,就是因为设置 ...

感谢楼主的热心解答。我用MMTool工具打开本帖你上传的M2_DB_4M_ME.bin文件,在里面没有看到有NVMeExpressDxE模块,是在那个M2_DB_8M_ME.bin的文件里面吗?
是通过软件把用编程器读取到的4M和8M原始BIOS文件合并起来,插入NVMeExpressDxE模块后,再用软件切割成4M和8M两个文件吗?请问是用什么软件合并和切割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热心解答。我用MMTool工具打开本帖你上传的M2_DB_4M_ME.bin文件,在里面没有看到有NVMeExpress ...

此主板的BIOS是分了2个芯片存储的,所以自己修改需将两个文件合起来,BIOS修改软件才能识到,合并的使用使用的WinHex,
那个是开头我忘了,你自己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