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760显卡花屏成这样是不是没救了?进入游戏五彩斑斓放烟花一样

楼主(2021-01-14):
之前玩的好好,也就突然间进入游戏放烟花似的。看视频黑白小花斑

网友A:
看看是否有电容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有电容爆了

谢谢 显卡似乎温度功耗一上升就花的更厉害  看图片 不花屏!

网友:
也没异常

网友B:
我是直接用u盘装入mats  检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用u盘装入mats  检测的

全跑,短跑跑不出来,

网友:
要么超或者检测供电及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全跑,短跑跑不出来,

何谓
全跑啊?刚进入游戏花屏又跑了一下报错了    运行游戏显卡尾部有滋滋连续电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跑,短跑跑不出来,

全跑就是显存数值改大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何谓
全跑啊?刚进入游戏花屏又跑了一下报错了    运行游戏显卡尾部有滋滋连续电流声。

目前是c0颗粒有问题,你先换颗粒试试,如果还是一样查供电是否稳定或者你多跑几次,如果每次跑颗粒都不一样就查供电或者加焊及更换核心,一般颗粒坏或者核心有异常全跑或超跑都可以跑出问题点

网友D:
显存虚焊,重置显存

网友:
这感觉是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直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是c0颗粒有问题,你先换颗粒试试,如果还是一样查供电是否稳定或者你多跑几次,如果每次跑颗粒都不一样就查供电或者加焊及更换核心,一般颗粒坏或者核心有异常全跑或超跑都可以跑出问题点

正反显存  我懵了 看不出哪个是c0 d1

网友E:
显卡辅助电源接口下面那个显存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虚焊,重置显存

兄台

以更换新的显存情况一样

网友:
现在排除了显存问题, 电容也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辅助电源接口下面那个显存就是

谢谢已更换 报错的c0 d1  不花屏了

   第一次尝试更换显存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