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 TV 一闪即灭

楼主(2021-01-14):
LED TV 一闪即灭 1.灯条不良 2灯条驱动板 当没有灯条与驱动板时 如何判断 那一個故障   另外请教驱动板如何去保护

网友:
不是还有万用表吗

网友:
不取出
初灯条时 用三用表如何确认 请楼上大哥说明 谢谢

网友A:
测量灯条接口,如果开机有升压,然后降下去  基本90%都是灯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灯条接口,如果开机有升压,然后降下去  基本90%都是灯条坏了。

嗯 最开始我没有灯条测试仪的时候 就是这么测试的。修了这么多,灯条损坏概率远远大于恒流板

网友:
灯条测试仪也不能准确的测量出灯条的好坏,那种性能不良的用测试仪可以点亮,但是用原机的恒流板就会保护,一般碰到这种我直接换灯条。背光保护电路很不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