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ux501j不能开机,请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部分的故障

楼主(2021-01-14):
一台华硕ux501j
放置一段时间后,开机能启动,正常进系统,怎么用都行
但是不能重启或关机,如果选择重启,则机子自己直接掉电关机,如果选关机(或前面说的重启掉电关机),再按电源按钮开机,则只有f2灯和电源灯亮,屏幕无显示,无提示音,过一会风扇狂转,只能长按电源键关机

长按电源键关机后,过段时间再开机,又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再关机或重启,还是上述故障

经测试,不是操作系统问题,因为进bios,再重启,也是一样的故障,趁能正常的时候重刷升级了bios也一样

也就是热启自动掉电,关机后过一段时间,再开机又正常

感觉跟电源部分关系不大,因为热启也不行,跟启动部分硬件关系大,应该是在自检中或自检前,而且不能启动的时候,温控部分还工作

请大神麻烦帮忙判断,是不是ec故障,或者怎么检测来进一步判断

网友A:
先刷下原工厂的BIOS试试,在系统升级不一定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下原工厂的BIOS试试,在系统升级不一定可以的

刷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想问一下,笔记本热启(即从操作系统选重启),各部件会重新上电吗,还是只执行自检程序,我这个感觉是在自检一开始或在自检之前的故障
哪位大神能给说说电脑热启和冷启的硬件上电步骤和程序启动步骤,谢谢

网友B:
我的也一样,进系统关机后F2灯亮风扇狂转,需要按一下关机键才停
你的电脑也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一样,进系统关机后F2灯亮风扇狂转,需要按一下关机键才停
你的电脑也是吗?

我的是热启自动掉电关机,再按电源按钮,f2灯和电源灯亮,过一会风扇狂转
但有相似之处,都是f2灯亮,风扇转,你的怎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热启自动掉电关机,再按电源按钮,f2灯和电源灯亮,过一会风扇狂转
但有相似之处,都是f2灯亮,风 ...

刷的原厂程序BIOS

网友C:
我的刷过了,故障依旧
你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刷过了,故障依旧
你的好了?

好了,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
开机用手摸了一遍,只有f2灯和电源灯亮的时候,pch烫手,请问可能是pch的问题还是ec的问题,怎么进一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