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 820-00045-a CPU珠是多大?

楼主(2021-01-14):
近日接修一台A1534 花屏,CPU问题,加焊以后,准备安装系统,安装过程中硬盘不识别了,打算拆下来重植,请问一下锡珠是多大的?0.25还是0.3的,拆的时候还不小心把那两个小东西拆掉了,已经植球焊回去了

网友:
两种珠都放上去 看到哪个合适就上哪个 当然,只要能植上去,肯定是大的好

网友:
0.25 。也有人说是0.2。但肯定不是0.3

网友:
0.25 !!!!!!!!!!!!!!!!!!!!!!!

网友:
珠子越大成功率越高,当然要能放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