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xps13 不充电

楼主(2021-01-14):
板号la-f051p  充电管和放电管都换了  充电电压就是导不通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图,我无法帮助到你

网友:
现在插上电池和适配器  公共点电压会变成9v  单用适配器是13v  现在pq305  123脚为9v  4脚9v  5678脚为电池电压 只有7v  充电管没有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