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0 的EN3脚为1.7V不正常,这个是不是芯片自己产生的?

楼主(2021-01-14):
机器有时候可以点亮,不正常的时候,CPU不出,测量结果如下~
CPUCORE_ON 为1.7V不正常。
测量R415电阻大小正常。上拉电压也正常。
发现EN3为1.7V不正常,搜图纸不知道去那里的。求助~~~~

网友:
明显是空脚,外部无连接。研究它无意义。实在要研究看原厂pdf。

网友:
看输出,只用了2路,再看EN开启,EN3,EN5都没采用

网友:
S5正常就没问题 pggood是不是后端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