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中的万幸-小修MS-16J51清灰换风扇不开机

楼主(2021-01-14):
机器型号:MS-16J51 VER:1.0
机器故障:按下开机屏幕不亮,电流0.5A左右掉电
故障描述:客户说自己清灰换风扇,换完后就不开机了

开始维修:拆开主板,大致观察下主板上没看到明显的烧毁、掉件情况。测了各大电感均未发现明显短路,接上电还是故障依旧,测量发现
卡在了CPU供电,
查找条件:45脚VCC:4.8V[正常情况5V]
                     48脚VR_EN:3.29V[正常]

CPU供电芯片在CPU背后,感觉略微发烫,于是断开电源,测ISL95855第41脚发现
断开拆掉芯片后测恢复,并且断开CPU供电芯片VCC后开机电流明显下降【触发到0.2A掉电】

由于暂时没有芯片,遂淘宝购买,两天后芯片到手,换上后再测
插电开机CPU供电正常产生
装成功点亮进PE
最后仔细观察才发现芯片烧了个洞
这也只能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

图纸 BIOS论坛都有就不再上传了

网友:
经常有客户这样弄坏CPU,我就喜欢这样的客户

网友:
楼主技术是真的好 心还细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清清灰就烧了,,看来是静电吧

网友:
很好的例子,这芯片都炸了,看的仔细

网友A:
我机器内置电池,用户没拆电池就操作了吧

网友:
就喜欢客户为了自己省钱,不拆电池清灰的那种

网友:
还好cpu没有死

网友:
还好,人没事

网友:
怎么把芯片搞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机器内置电池,用户没拆电池就操作了吧

这样没都烧掉cpu真幸运,

网友:
芯片短路了。问题找得准

网友:
冬天的静电来得孟

网友:
还好cpu没烧。。。。,

网友:
估计是没有拔电池就带电操作 , 幸亏没有伤到CPU

网友:
应该没断电吧

网友:
幸亏没有烧到CPU
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还好CPU没有坏,厉害

网友:
看来维修之前先仔细观察是有道理的

网友:
CPU没有烧坏就万幸了

网友B:
楼主搞错了,42脚才是VCC脚

LFG

网友(2021-03-17):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错了,42脚才是VCC脚

打错了 小键盘2 5容易按错

网友:
楼主 图片发下  找了半天没看到有图纸

网友(2022-06-26):
我前两天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表,很快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