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奇怪问题

楼主(2021-01-14):
x240  开机亮 提示认不到硬盘 键盘可以软重启不能进bios  放电后一样  刷bios依旧 主板是2020年11月客户网上买的  是老毛病cpu 么?

网友A:
看看硬盘数据对地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硬盘数据对地阻值就知道了

好的我检测一下 又刷了个bios 不亮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硬盘数据对地阻值就知道了

四个两组都是846 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检测一下 又刷了个bios 不亮了 ...

供电条件都有吗?

网友:
不是电脑硬件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两组都是846 正常的

不行就刷BIOS,或者检查下CPU那边周边供电

网友:
用的是主硬盘位吗?主硬盘位是一根硬盘线 有可能会坏的! 外设也拔掉试试 触摸板摄像头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