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7010主板黄灯闪

楼主(2021-01-14):
7010主板上电闪黄灯,代码为2-1交替,代码说明是主板故障,但电部分无短路,通过PSON上电可正常启动,BIOS升级过无效,不知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单位里前几年换掉一批,记得这机型常发故障:闪黄灯不启动,风扇不转;USB 口报电涌。

网友:
不启动的时候,可以试试如有双通道内存,则拔掉一条,再开机;如只有一条,就重新插拔一次。还有个同事的不启动是硬盘坏了。

网友:
修好过几个,但戴尔说明书说是主板问题解决办法是叫售后换主板。

网友A:
目前的办法:用机箱后面电源上那个测试按键可以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办法:用机箱后面电源上那个测试按键可以启动

那就试试换个主板电池吧,哈哈

网友:
电源坏了!

网友:
有一个这故障的诊断代码表 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