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打印机1020plus不进纸卡纸维修

楼主(2021-01-14):
上电测试不识别,打印机亮绿灯无动静,发现数据口松动,固定针脚已断。更换数据口后,打印机动作打印测试不进纸,明显能见到搓纸轮动作,拆掉搓纸轮后边的弹簧卡件,送纸偶尔能进纸且打印正常。重装搓纸轮后的卡件进纸正常,但是卡出纸,或者进纸过多两三张一起进,卡件右边螺丝退了两圈后进出纸正常。多次反复测试一切正常。
推测应该是进纸异常,用户多次拍打和多次大力插拔折腾导致数据口断裂,机器彻底罢工。

网友:
蛮干。小故障搞成大修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分页器。。、、

网友:
这款机子挺好用,

网友A:
看一下定影的压力,是不是偏压了,朋友

网友:
这是高手

,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 这么经典耐用的机器 除了暴力使用 一般很少又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定影的压力,是不是偏压了,朋友

谢谢提醒,该机进纸的时候渐渐的歪着进去的,

网友:
更换搓纸轮和分页器,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很好修的,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