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不触发

楼主(2021-01-14):
IO是IT8728F(GB),RSMRST有3.3,PANSWH在短接开机针时有高到低的变化,PWRON在短接开机针时也有跳变,107脚一直持续高电平5V不触发。量102脚,是PCH 从BM53发出的-SLP_S3,一直是5V多,这个没有跳变,不知道是否正常?看坛友说有问题,然后该怎么下手去查下面的电路?

网友A:
-SLP_S3,这个为什么就5V?不应该是3.3V么?

网友:
技嘉这个B75的破板有通病,要么掉电,要么不处罚,在CPU和PCIE中间有两排小电容小电阻,就是那的事

网友:
这板子我记得有通病好像

网友B:
这个B75技嘉我手上也有 目前没修好 放弃了 坐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C:
理论上触发后io从pson脚发出跳变信号给桥,然后桥再从s3发出高电平,你查一下pson有没有跳变

网友:
查桥待机,IO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触发后io从pson脚发出跳变信号给桥,然后桥再从s3发出高电平,你查一下pson有没有跳变

PSON就是没有跳变。。。短接绿黑强制开机也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_S3,这个为什么就5V?不应该是3.3V么?

是的, 我打错了,是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B75技嘉我手上也有 目前没修好 放弃了 坐等楼主的结果

换了IO插电马上启动。。。但是不跑码

网友E:
127   126有无检测电压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IO插电马上启动。。。但是不跑码

IO坏? 很少遇见。多少是BIOS程序

网友F:
WAKE#也会引起不开机,网卡坏了拉低了也不会开机。

网友:
短接开机键4S看能102变不变低!若不变低查桥待机若正常的话!南桥:来吧!干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触发后io从pson脚发出跳变信号给桥,然后桥再从s3发出高电平,你查一下pson有没有跳变

台板先发出SLP_S4#.SLP_S3#  IO才会拉低PSON(ATX的绿线)

网友G:
南桥有个1.2V的待机电压正常了吗?一般是8脚芯片的

网友:
it8995e是不是和这个8728差不多呢 我正好可以参考一下 好帖好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7   126有无检测电压2v

人家不触发,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
学习一下 有这块主板待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有个1.2V的待机电压正常了吗?一般是8脚芯片的

具体是哪个,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WAKE#也会引起不开机,网卡坏了拉低了也不会开机。

请问,WAKE#引脚在哪个位置?第几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WAKE#引脚在哪个位置?第几脚?

同问,我拆了块映泰的IT8728F换上,一通电风扇就不停转,但是还是不触发

网友I:
电源主板绿色线的5v电压看有无到IO芯片 POON脚 开机后电压会拉低,如果不按开机键脚位上有5V待机电压  如果没按开机及没有电压 说明有断线,先检查试下

网友:
来学习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主板绿色线的5v电压看有无到IO芯片 POON脚 开机后电压会拉低,如果不按开机键脚位上有5V待机电压  如果 ...

有拉低,无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