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ad 提示卡纸

楼主(2021-01-14):
确定,定影硒鼓,双面器里面确定没纸。复印时直接提示卡纸。请打开侧门 更换   sharp 173  成功修复

网友:
传感器没有复位??

网友A:
这么干净的机器,这个传感器都会坏?我一般都是用皮老虎吹一下,用刷子刷刷就好了。

网友B:
传感器酒精泡泡就正常了。
还有理光有维修模式测试传感器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酒精泡泡就正常了。
还有理光有维修模式测试传感器好坏。

我一般也是酒精擦一擦 吹风机吹一吹 感觉传感器坏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干净的机器,这个传感器都会坏?我一般都是用皮老虎吹一下,用刷子刷刷就好了。

这台打印机通病来的,还有就是低电压运行,还有侧门传感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