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4二修机无外放无听筒无送话

楼主(2021-01-14):
接一台华为nova4无外放无听筒无送话

测试故障的确如此,但发现打电话会重启自动入桌面后左下角会出现 系统错误 等待或是关闭 字样  心里想难道软件有问题?  询问用户说已经重置
恢复出厂了!于是拆机细查

已经搞过信号部份 因为手机装 卡正常帮忽略  拆下主板取下CPU上的铁罩 放显微镜下发现问题

通过原理图查到参数更换之 烧成这样子就顺便打了一下音频周边电容阻值C2250只有47  不用想啦Hi6403多半挂了取下音频IC  阻值加到280于是更换之
装机测试OK! 测试打电话外放一切正常  也没有报错字样提示了。看来华为手机音频损坏还会引起打电话报错类似的软件故障

网友:
高,换音频好了吗

网友:
好了  一切正常!

网友:
换的那种电感  分正负极吗?

网友(2021-04-08):
给下载分电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