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X53V 板号;GL553VD 键盘呢不能用通病

楼主(2021-01-14):
华硕ZX53V    板号;GL553VD    键盘呢不能用通病  这个机型修了多个因为键盘的问题,开关和键盘是一体的,故障是只有开关能用,键盘的字母键和数字键都不能用,遇到这样的先找键盘管理IC(8176)F的问题。已经修好多台,先别干EC,先换它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1314-1-1.html不是刷程序可以解决么?

网友:
我遇到的是刷程序好的的

网友A:
你这就不是通病好吧

网友:
你这个可以的

网友:
回头遇到了注意下,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不是通病好吧

还没有碰到这个芯片出问题的

网友:
能提醒大家,这样是好的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上次也遇见一台同样故障的华硕游戏本,报价了,可惜客户没修了

网友:
楼主帮我测下待机时3.3 5v都出还是只出3.3v 我这一块一样版号的机子不触发,没有待机5v

网友:
这个不好焊接,大多都是正常一下再开又不管用,要测阻止都正常才可以

网友:
刷程序应该会好,

网友:
碰到过很多了

网友C:
下次遇到了先别干这个IC,用程序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键盘带程序么,上次一台gl504s我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遇到了先别干这个IC,用程序刷一下就好了

刷过几个,不管用。换完就好了

网友:
下载刷过几个,淘宝买的工厂版的刷了也没用。问题不一样,我的是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上次也遇见一台同样故障的华硕游戏本,报价了,可惜客户没修了

我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找出来了,很快就能修好的。客户就是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