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再修HP ZBOOK开机一会黑屏,伴随风扇狂转

楼主(2021-01-14):
今日收到一台hp ZBOOK笔记本,版号是LA-C381P。这是一台返修的。上次买了一个BIOS,刷后试了一晚上,均正常。没想到到客户那儿,又反映说是原先故障。这就纳闷了。
开机,过一会掉电,伴随风扇狂转,而且之前还有一种预示的擦擦声。找资料,可能是温控原因。但这个机器没有图纸,也不知哪个是温控。于是一个一个的查,但不少元件在网上找不到是干什么的。这就郁闷了。不过,最后还好,发现了温控集成在CPU旁边。名字叫81382。打开迅维网,输入,发现有人说这个芯片好坏。它没NCP81381好,NCP81381在产生功耗方面要小。心想,不知道是不是它焊接不牢。先不着急换,先加焊试试,等到真不行,再考虑换成81381。整点好焊油,名字叫XeredEx,每个81381四周都涂了点。然后风枪伺候,时值冬季,温度较低,温度调节到440度,风速调节到6(总的是8),吹了十分钟左右。完工,简单的装机,没想到试了一个小时没问题,两个小时,也没问题,试了一晚上,OK,心里不免有点窃喜。再间或试了,都没问题。

网友A:
440度吹10分钟?你烤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40度吹10分钟?你烤肉呢?

呵呵,冬天温度较低,我这热风枪估计和实际温度有差距。

网友B:
估计还要返修。。。。。。。。

网友C:
我吹个一分钟都嫌长,你吹十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要返修。。。。。。。。

这次心里是踏实的。经过一天一夜的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吹个一分钟都嫌长,你吹十分钟。

大概那个样子,毕竟不是一个芯片,而是有6个。

网友:
还真是少见的思路,通常过热报警,直接换一整套CPU供电的

网友:
赶紧把风枪换了吧!碰到版层薄的,你这10分钟直接吹报废了

网友:
最好换了,这个种搞法容易返修

网友:
电源芯片散热好得很。

网友:
10分钟吹个小芯片,你也真有耐心,我这种芯片不能等到30秒。

网友:
使劲吹,吹爆算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440度吹10分钟?你烤肉呢?

楼主意思是全部五六个吹快10分钟吧,平均一个2分钟不到。

网友:
楼主10分钟,太牛了,一般几十秒就搞定。

网友:
这温度这时间牛!

网友(2021-03-26):
真牛10分钟,不过这个板子还是很不错的,Pcb质量很好,我修了好几十片了

网友:
CPU供电异常引起掉电

网友:
这是温控吗                我的天,不是CPU供电芯片

网友:
呵呵。。唉!!把复合场功率管说成温控芯片。。我看了半天温控芯片的型号怎么和CMOS复合管一样。。最后才明白了。。看来是我水平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