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30笔记本 插电自动上电,0.85A 不显 按一下开关后关机 但指示灯还亮,怎么...

楼主(2021-01-14):
dell e6430笔记本 插电自动上电,0.85A 不显 按一下开关后关机 但指示灯还亮,怎么修?
开始没拆裸板出来时,是不自动上电的,正常触发,但电流0.8-0.9-1.0-1.1-0.9-0.89 不显,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后我放了下电池的后,上电自动开机到0.85后也不显示。按一下开关后 电流又上升到0.93左右风扇转一下 然后就关机了,但关不死,电源指示灯还在亮,电流0.07A,此时再按开关也不触发了。。必须拨电插头 再插上又重复之前的自动上电过程。。。两个BIOS刷过依旧。接下来怎么查了?

网友:
IO吧,重写看看呢

网友:
怎么样解决了吗

网友:
对于这些不上电的,我真是头痛,等大神来。

网友:
所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
电压都有,按图纸看了,电压都正常。。

网友:
这个板 好像我还开不到跟平时那样的IO芯片。。有两个跟时钟芯片差不多的 不懂是不是IO..

网友:
就是那两个大的黑巴巴的

网友:
这种EC还重写 换都换死人     这种EC一般都不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