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GL502VML主板这电感无电压输出,给哪个单元电路 ...
请问华硕GL502VML主板这电感无电压输出,给哪个单元电路供电呀!新人求帮助

楼主(2021-01-14):
华硕

网友:
开机后测的吗,这个可能是集显或者CPU供电电感,这个按时序来修,不触发从待机查起,触发不跑码再测个个电感,可以参考电路图看看哪一路供电。

网友:
能加电,不亮屏,风扇转,各个电感电压也正常,就这电感无供电。

网友:
这个电感的电压应该是开机自检cpu-内存一显卡,这个时候就有电压了,你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这是显存供电 这机器独显输出没有肯定不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