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W10PRO供电故障

楼主(2021-01-15):
原道平板W10Pro,电池电量剩余40%左右时就会断电关机,也不提示电量低。电池新换的。再开机后还是断电关机。再开就不能开机,电源指示灯红灯闪烁,说明电池耗尽。插电源正常开机,电池电量显示40%。充满后断开充电器正常使用。但是电池下降到40%时又会重复前面的故障。这是哪里出了问题。电源方面用了BQ24192和BQ27441A两块芯片。。有时候外接设备多的时候,用电量大也会断电关机

补充内容 (2021-1-21 08:27):
貌似找到问题了,最近发现好像是USB接口导致的,USB3.0接口现在有如下情况:1.一插入USB就关机,2.插入USB使用一会关机,3.插着USB开机到一半或者刚进系统关机。这种是USB接口短路还是供电问题?

补充内容 (2022-10-26 17:28):
最新情况,尝试更换充电芯片BQ24192后正常,换芯片后第一次电量显示会错误,一直放电到自动关机再也开不起来,然后关机充满开机就正常识别新电池容量了

网友A:
你要实际测试断电时电压的多少,40%可能是系统误检测。可能真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实际测试断电时电压的多少,40%可能是系统误检测。可能真没电了

断电时电池电压3.8V

网友(点评):
你看电池上标的是多少V,锂电池一般用到3.7V左右就算没电了。负载断电后电压会回升一点,到3.8V也算合理。

网友(点评):
3.7V以下是不算在容量里的。算容量的电压范围大致是3.7V-4.2V左右,现在新式手机电池3.8V-4.35V的也有

网友(点评):
那就是电量检测芯片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