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
检修TH-L32B10W LCD TV 黑屏

楼主(2021-01-15):
开机声音影像都正常 热机20分钟 画面开始闪烁量测发现CCFL灯管供电浮动,画面黑屏
首先接上替用灯管观察一小时显示正常不在闪烁 确定为单板双籍高压板不良
检修发现控制IC BD9897LS 热机后不正常更换IC后完修(无高压板线路可提供)
黑屏

网友:
到底是灯管还是升压电路呢

网友:
升压电路.......

网友:
升压ic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