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xps13 9360 显示未充电

楼主(2021-01-15):
现在单插适配器  公共点电压正常为13v  和电池一起插 公共点电压就为9v  为充电电压供电  可是这个pq305就是不导通  123脚为9v 4脚为9v 5678脚为电池自己的电压,根本没导通  pq305的g级直接由充电芯片24777a控制  现在充电芯片和充电管都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检测脚,原装电源,保护隔离还是要看一下呀,总线电压那些,基本的条件都没检查,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用原装的适配器吗?

网友(2021-03-24):
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