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710C 4210+GT750掉电修后嘟嘟响后关机

楼主(2021-01-15):
战神K710C,原故障为不定时自动掉电,CPU GPU温度不高也会自动不定时掉电,用的时间越久,掉电频率越高。可能是电脑长时间不关机放在包里面捂着了。看论坛说PQ58 12脚连接后可以。于是就自己连接了。现在开机能开,用一小会就嘟嘟嘟一直报警,键盘灯三个一起闪烁,然后一小会就自己掉电了。

网友A:
显卡快挂了吧,那个容易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快挂了吧,那个容易坏吧

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屏蔽掉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屏蔽掉显卡呢?

敲电感

网友C:
检测不到显卡,就会有这个问题,显卡供电,显卡附近六个角的芝麻管,更换试试。

网友:
好。我把电感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不到显卡,就会有这个问题,显卡供电,显卡附近六个角的芝麻管,更换试试。

以我的经验恐怕是搞不定,买了一个芯片发现对不上,查图纸都不会。谢谢提供思路。我在搞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