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记Z6的六脚贴片IC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2021-01-15):
求助:这个标记Z6的六脚贴片IC是什么型号啊?这是三星27寸液晶显示器逻辑板上的件,被烧坏了。都不知道怎么购买。

补充内容 (2021-1-19 21:17):
我看了两块板子,它都是安排在VGA接口旁边的。

网友:
这样怕是不好查,都不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A:
BZA456A 丝印Z6 SOT23-6贴片电路保护ESD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ZA456A 丝印Z6 SOT23-6贴片电路保护ESD芯片

高手高手,非常感谢。这个芯片损坏的话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ZA456A 丝印Z6 SOT23-6贴片电路保护ESD芯片

再请教一下,下面这个芯片是不是同样的功能?完整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