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Z460维修

楼主(2021-01-15):
联想Z460版号:LA-5751P
故障:待机0.010触发到0.018掉电。
维修过程: 测得3V  5V正常  测3V 5V转换正常。 无其他电压。 开关有跳变。触发后 测得SLP_S5#无电压。图纸点位结合发现没有经过其他元件,直接由桥到EC,果断加焊桥后亮机
简单维修。 大神勿喷!!!

网友A:
大师厉害                        已经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厉害                        已经加分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
匆忙发帖实在没注意看

网友B:
这年头还有桥虚的不多了。高手 分分种秒了。

网友:
先顶一下,我是来赚分的

网友:
是开关信号到EC EC给桥一个PWRBTN# 桥再返回一个SLP_S3#吗

网友:
这个歌HM55    貌似我从来没加焊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还有桥虚的不多了。高手 分分种秒了。

这个机器维修过几台都是放电就可以了,短路和坏的很少。

网友:
可说是秒杀!

网友:
放点就能好吧

网友:
加油加焊,爽歪歪。

网友:
这么容易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S5倒是很少用到啊

网友:
送钱机器。楼主判断很正确

网友:
S5 感觉很怪啊

网友C:
有没有Z465的图纸啊,发我一份

网友:
怎么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Z465的图纸啊,发我一份

论坛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