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3全网通不充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1-01-15):
我是新手兴趣自学修一台   红米note3全网通   症状如下求大神给个思路
1.接电池不开机(电池有电)无开机电流
2.接充电器不接电池可以开机,接上电池不开机不充电
3.开始以为pmi8952坏换过好几次,又从好机上对换pmi8952,确认芯片是好的
4.查过电池接口j2101到u201的线路和元件确认无短路和断线
5.也查过j2102到u201的线路和元件确认无短路和断线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A:
修过充电的故障,奇葩问题多。。。你直接开机插电,电压档查一下有没有5V送进来。。。电源哪里大电感和那个耦合电容都测一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充电的故障,奇葩问题多。。。你直接开机插电,电压档查一下有没有5V送进来。。。电源哪里大电感和那个 ...

pmi8952周边一圈元件电压发现98脚电压低了只有2.69V(正常机器上4.11V)C:\Users\86171\Desktop\红米NOT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