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500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1-01-15):
可以多次触发绿线,但只要不触发风扇就不转了,大电容310V。这个电源是逐渐出问题的,原来只是突然断电,然后拆装一遍就没问题了,看着像因为室温的降低电容失效的问题,但外观非常良好。

网友A:
大电容,不是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不是输出滤波电容?

大电容是输入滤波的吧,420V330UF

网友:
你这应该是保护了吧,有没有示波器看下输出波形,没有,就看看负载有没有短路,反馈有没有没问题罗,光耦都是好的吗?

网友:
先测量各路阻值,再测量各路输出电源。

网友:
负载有短路

网友(2021-03-12):
保护了,先查各路电压输出,3.3V 5V 12V前后不能超过10%比如,3.3如果超过3.6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