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浅谈联想ThinkPad E480 TPY-C 接口转换电路带来的问题和思考

楼主(2021-01-15):
         近日接到客户送修的一台联想ThinkPad E480集显笔记本。外观保护得很好,据故障描述待机充电一晚,第二天按开机键的时候已无法开机了。拆开底壳检测问题,发现公共B+ 0V,TPY-C 接口输入为5V,打开图纸测得TPY-C管理芯片RTS5455。
        25脚VIN_5V正常,26脚LDO_3V3已经拉低至1.9V,打阻值68欧,把芯片吹下阻值超47K。
        之前有在论坛闲逛的习惯,印像中这机是个难缠的对象。于是翻出了几位大神贴子作了一轮补脑和参考: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6288-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4718-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6931-1-1.html
     看完他们对故障的处理,在没办法订购芯片的情况下更有大神通过TPY-C升压板技改,内心已凉了半截。但出于较劲求真性格,我还是在网上订了芯片回来,而且把TPY-C相关电路的IC都订了,RTS5455更是订了5块原装全新的。目的是想验证一下他们所讲的是不是真的。

     次日,所需的配件收到后,相关的几只IC都更换了。U4201:RTS5455   U4301:NX5P3290 U4302:NX20P5090。

       清理好后通电,测量得留空点J13两端均为5V,也就说明VSYSTEM2输出5V。测得RTS5455 26脚LDO_3V3已经有3V3线性电压了,但+VBUS_CONN处没有升压至20V,正常J13两端均产生20V的电压公共使用。

    既然芯片已经订了,就准备好大干一场,调整好策略,第一次拆下芯片的时候,发觉这块主板上的焊盘化锡温度没想像中的高,这里提出个疑问,会不会这里使用的IC不耐温呢?不理了,再拆下一只新RTS5455,今次在废板上先用焊风枪由原来习惯使用的380度降至360度以下,加助焊剂上好锡,然后预热焊盘后再轻放IC焊接,等降温后插电

     测得公共点电压将近20V,电池充电脚也在11.8V左右而且不断上升,证明已经充电中。但整机并没工作,风扇并没转动。

    测得+3VLW已经产生,但+5VLW为0V,打输出阻值为0.45欧,明显后面问题了。接入可调电源烧机,5V电流400MA,微短路。摸了一轮后没明显温度。查了一下PDF,将相关连的都一一排查,结果首先阵亡的是CPU PWM芯片 NCP81218。由于手头上没这芯片,在废旧板上拆得一相近的,查了一下PDF接近便上机了,旁边的限流电阻也变值,顺便换上。

            再打阻值还有53欧,继续排查,一只USB控制芯片收入眼内拆开后阻值恢复20K以上,悬空5VALW PJ204也没输入,把5VPWM芯片也更换了。

清理好现场,一切准备好后插电,久违的开机画面终于见到了!于是又把RTS5455剩下的更换上去,结果都成功点亮。

    结尾提出的疑问:关于RTS5455带有程序的问题,这个我没能力证明,但通过我选购的店家,应该算有良心。我选择的是原装全新芯片而不敢用散新,先不说有没程序,至少我更换上去是成功的,虽然第一片是失败了。后来将焊风枪的温度降低后在废板上先上锡再焊接就成功了,不知和这个有没关系。

网友:
这个板上好多芯片是有铅的,RTS5450是小米上用的,我换全新芯片装上不升压,有人说用E480拆机的RTS5455可以代替,但是充电漫,待验证!

网友:
这个芯片是有程序的,最好是买料板上拆

网友:
手上有一台正在修。这个5455貌似很容易嗝屁

网友:
温度降20度应该没啥影响,估计是第一次没有焊好,看来这种芯片应该没有程序

网友:
为楼主的探索精神加分

网友:
你是说温度高吹废了?

网友:
我遇到过得都改接口的,楼主这样精神可嘉,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还是传统充电口好啊,简单耐用,三十年都用不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这样精神可嘉,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传统充电口好啊,简单耐用,三十年都用不坏

都不坏修啥

网友:
不是简单的升压问题,还有CPU,USB电路也都有问题。楼主有心了。

网友:
楼主的这是敬业精神啊  这么多地方

网友B:
有试过短接J13可以过保隔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试过短接J13可以过保隔吗 ?

点接要拆了RT5455 但公共电压只有9V多,充电很慢。

网友:
现在的TPY-C口出问题的特别多,电源口烧坏,电源适配器接头也同时烧坏,包括苹果笔记本电脑的TPY-C口也同样烧坏,前几次我由于没有先观察接口是否烧坏,就直接连线通电,结果我的两根原装苹果线烧坏了,心疼啊.大家在维修的过程中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
不应当是温度的原因,,。。。。、

网友(2022-02-20):
应该就是坏的,RTS5455我有次连续换过4次才好,有的时候一次性成功,这个的话  带不带程序很难说,除非你修过的机型你用全新的去验证也许是OK的

网友(2022-05-17):
每天学习一点点,10年后我也是一个大神

网友:
楼主这样精神可嘉

网友(2023-10-08):
我手里还有一台E14不升压,都不爱研究了,脑瓜子疼。这个ic太多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