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2A85-V卡logo想改me 需要帮助

楼主(2021-01-15):
华硕F2A85-V卡logo   刷过BIOS   拆过网卡 声卡  串口芯片   打过USB阻值都还是要卡LOGO想想是不是ME坏了导致的想合成一个BIOS   但是有点看不懂请大家帮我看看该怎么改        我看教程是 把BIOS拖进去  会显示那个是ME

我的拖进去画风怎么不一样啊    这里面那个是ME啊

网友A:
我索尼卡logo,bios都进不去,按什么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索尼卡logo,bios都进不去,按什么都没反应

先拆外设

网友B:
改个毛!AMD的bios有个毛线me!你师傅咋教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个毛!AMD的bios有个毛线me!你师傅咋教你的!

啊这  自己学的    AMD不太懂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这  自己学的    AMD不太懂5555

巡维十块的教程就挺好。。。。,高级的你用的也少

网友:
Amd没有me    也没有me引起卡log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