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换了电池,换了块屏幕,卡顿,

楼主(2021-01-15):
6s换了电池,换了块屏幕,卡顿,拉不动

网友:
看不懂你说啥

网友A:
很卡很卡,拖不动虚拟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卡很卡,拖不动虚拟按键

屏幕没装好或者屏幕是坏的

网友:
电池检测角接触不好会导致这样,电池整个接触不良也会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