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 3 14 NM-A381 无待机

楼主(2021-01-15):
    型号:联想 Yoga 3 14    板号:NM-A381
    问题:无  3V 5V 待机

如图:PU201 7脚8脚 8.6V   1脚EN1 1.5V   5脚 LDO 1.5V(正常是3V)        RTC 3V
PU202  1脚EN 0V   7脚 LDO  5V  8脚 8.6V

3V芯片  YX196B    换了5脚LDO 输出还是1.5V
取掉  EC 芯片IT8386E-192    LDO输出3.3V  正常

现在的发芯片,到货后安装上在测

就是EC芯片坏了,换好的芯片就OK了,但过程不太好,在(深圳市腾盛电子芯片)发二个EC,找了卖家说刷程序芯片,结果收到的二个芯片一个有坑,还有一个安装上就短路,卖家说芯片不保也不退。

后面找小苏本本 发剪板的才好
发芯片还是看好卖家吧!!!!!

网友A:
LDO一般输出到EC和LID,还有RTC,先排查一下这几个地方有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一般输出到EC和LID,还有RTC,先排查一下这几个地方有没有损坏

RTC 我查了,安装上电池有3V 不安装电池 也只有1.5V
从下面连接一样的查法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628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O一般输出到EC和LID,还有RTC,先排查一下这几个地方有没有损坏

我把+3VLP 转+3VL  的PJ204 断开后 YX196BQ 5脚 LDO  +3VLP正常了

网友:
修好了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3VLP 转+3VL  的PJ204 断开后 YX196BQ 5脚 LDO  +3VLP正常了

还是后继有短路

网友:
没有明显的短路,我先换个EC看看

网友:
投诉卖假货就老实了,上机之前拍好照片,发现确实芯片本身问题就申请退款,理由卖假货

网友:
请问一下,这种芯片都带程序的吗?

网友:
ec部分短路修好就好啊

网友:
这种带程序的芯片上家估计也不知好坏,一般遇过带程序的我都多报一些,毕竟有时买来就是坏的

网友:
深圳市腾盛电子芯片  几年前就有好多人吐槽商家 不厚道 卖的芯片 质量水分太大了,,,说道质量的话,,哎,我认为哪家都有,,只是多少而已,,

网友:
看样子后级(EC)有问题 把电压拉低;额

网友:
腾盛,我买过他家的桥和芯片,垃圾的很。再也没在他家买过芯片,卖个钢网也是没一个能用的。

网友:
醉经换日80的ec 都换疯了 各种程序不对

网友:
淘宝现在假货太多

网友(2021-04-29):
深圳腾盛电子已经被多家人举报  大家别到这家买 态度也是极其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