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联想b505bios位置

楼主(2021-01-15):
手法太笨把原来的bios位置搞掉角了  直接改成了卡座的  这样以后刷不用来回焊接了  直接拔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吓我一跳,还以为是改BIOS上9代呢,这叫什么魔改嘛

网友:
   你还指望它老坏么 ?

网友:
原机的备份出来开不了机了   总是几秒一次短响无限循环  刷了很多个都不开机  只刷那个23A的能开机  但是  风扇狂转 太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