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67 1.35v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1-01-15):
我的板子故障是ACPI BIOS ERROR 蓝屏报错,刷过BIOS涛声依旧,拆机测得+1.35V电压没有出来,对地阻值只有46欧,拆掉显卡阻值没有恢复,现在怀疑的是显存但不确定 求兄弟们测测  帮帮忙

网友:
显卡的1.35v几十应该正常的

网友A(2021-03-15):
我这也有一台,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怎么解决的

还在躺尸中。。。。。

网友:
这个不算低,我今天刚修到一台12的,都能亮机,查其他的吧,查开启信号和来源。不要纠结这个二极体值,不放心的话,直接上1.35v烧一下,肯定没事的。

网友B:
楼主修好没有,也遇到一台这样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没有,也遇到一台这样报错的

没有   放弃了

网友(2021-04-25):
这个对地值是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