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61m-e 触发掉电,可以重复触发 维修一列。

楼主(2021-01-15):
今天接了块华硕 h61m-e ,故障为  触发就立即掉电,风扇转两三圈的,可以重复触发。

一般这种 触发掉电,风扇可两三圈的,一帮都十缺电压造成的。如果是短路,风扇一般动一下就没了不可能转两三圈再停。
查各路电压。 再触发的一瞬间测各路电压。  内存 1.5v 正常,cpu 1.2v 正常,桥供电 o v  问题点找到,查供电场效管控制端 只有0.4v 不正常,看点位图往下查。

pq22 场效管控制端由 pu10第八脚供给 ,此脚也无电压,只能查pu10 工作条件,发现pu10第十脚供电无电压
供电不正常导致第八脚输出端无电压输出,连相连pr160断 ,断接。飞线解决如图

电压正常可以亮机了,但是鼠标键盘和usb 都不能用,查对地阻正常,电压正常,只能换io看看了,,料板一看断脚只能连线了,眼睛不好使上家伙

在亮机,鼠标键盘能正常使用了。装系统测试!!

写帖不易,又要图文,图片注释,,大家努力加分啊!!!!!

网友A:
很详细,设备好,羡慕中。

网友:
写帖不易,又要图文,图片注释,,大家努力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设备好,羡慕中。

大神加分啊

网友:
楼主设备给力,维修技术好。

网友:
666很细心    技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精湛

网友:
设备不错,技术也好

网友:
图文并茂,敬业。

网友B:
键盘鼠标用不了是IO哪些脚断线?哪些脚会音响键盘鼠标呢?

网友:
现在修台机主板,不容易了。

网友:
帖子图文并进,漂亮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io坏的概率也挺大的

网友:
桌面的显微镜很显眼

网友:
为什么IO断脚会导致鼠标键盘和usb 都不能用呢?那是什么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键盘鼠标用不了是IO哪些脚断线?哪些脚会音响键盘鼠标呢?

io本身问题。他在料板找到一个同型号io。但是断脚了。所以飞线。你这李姐能力

网友:
技术不错  设备也很专业。

网友:
学习了  技术很好

网友:
什么信号啊

网友:
就喜欢这样图文并茂

网友:
顺利,才是王道!钱多钱少都是其次的

网友:
你这板子好有年代感,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本身问题。他在料板找到一个同型号io。但是断脚了。所以飞线。你这李姐能力

我就想知道那些功能脚会导致,关键在于脚和定义

网友:
维修高手思路清晰感谢发布。感谢分享

网友(2021-03-24):
这个设备好   高级放大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