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6c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1-01-15):
今天同行发来一台华硕a46c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开机电流到0.4几不动几秒后。到1.0左右不显示电流也不跳动。内存换过。bios也刷了。还是不显示。桥温度比较高。怀疑是桥的问题。明天准备换桥。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看电流跳变,判断是桥还是显卡

网友:
刚弄了一个差不多的故障 也是华硕的  触发电流0.7 过几秒跳到1.2不动 在过十秒又跳到1.3左右 刷了两个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