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华为P10/P10plus/P20 PRO被激活手机锁定怎么解锁忘记账户密码ID清除设备锁解锁软件

楼主(2021-01-15):
华为HUAWEI华为P10/P10plus/P20 PRO有屏幕锁不知道怎么解锁忘记密码怎么办激活手机华为账号账户号ID和密码找回解锁成功重置新密码设备.帐号锁帐户锁显示华为设备已关联至华为帐号被锁定请输入该帐号的密码激活设备解锁华为HUAWEI华为P10/P10plus/P20 PRO手机重新设置设定ID绑定解锁方法流程不开机了怎么跳过绑定的ID帐户号密码重新自己设置新的帐号重置线刷机成全新手机华为华为P10/P10plus/P20 PRO解锁手机的root系统Bootloader及BL和第三方recovery写入教程不开机.定屏.升级降级变砖黑屏.反复重启问题.申请平台弄机显示画面.进不了菜单.开机不了的或者有ID帐户号密码屏幕锁没办法解开的情况.可以用下面两种方法自己成功的弄好解决.下面分享方法功略

1.华为HUAWEI华为P10/P10plus/P20 PRO机帐号密码忘了找回方法如下,首先打开HUAWEI官网连接: https://uniportal.huawei.com/uniportal  复好在你电脑上打开它.进入官网官网首页右侧点击帐号登录中心。进入到帐号登录页面后,点击下方“忘记密码”选项

2.然后输入忘记密码的,进入到查找页面,可通过绑定的邮箱、手机号码以及设置密保答案三种方式进行找回帐号密码。
,输入密保问题答案,通过验证即可找回。密保答案验证也是最为方便,只要您还记得注册荣耀手机和HUAWEI华为手机时设置的密保答案,在页面输入答案后即刻重新设置新密码,建议使用“密保问题”找回,这方法比较简单、(如果您没有之前的任何帐号了还有屏幕锁直接用后面二种方法直接用荣耀手机和HUAWEI华为手机原方的线刷清除工具软件来直接清除手机上的帐户和屏幕锁定密码快速有效无风险)

4.以上方法一找不回来的还是有帐户密码及屏幕锁帐户号ID密码的这些情况的.直接准备数据线电脑.把这个华为P10/P10plus/P20 PRO通用原方的线刷清除账户密码工具软件包来直接线刷清除弄
包的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OGvbEQw7sMSc59iREi62A   提取码: dwb7
快速下载链接: https://yun.panbadu.com/list.php/huawei-lock   要把这下载链接后面这一段复好它在你电脑上的浏览器上粘贴上去打开点文件进去直接下载那个华为助手驱动和原方线刷清除解锁平台软件下完后解压在电脑上用

5.上面下的华为手机助手驱动双击安装在电脑上下一步直到安装完成并运行打开助手.并把手机关机.按音量-键插入手机到电脑上手机显示FASTBOOT模式.运行原方解锁线刷平台软件.照平台上的说明点开始清除.直接稍等几分钟就能成功一键强制的清除屏幕锁和帐户密码手机了.成功后拔掉线.

6.这时需要手机的开机键启动开机.因为上面还原清除出厂的平台操作原因这时你手机开机有点慢的.
稍等两分钟左右就会启动让设置语言和别的设置设置完成进系统卓面使用完成

网友(点评):
’这个型号解锁,救砖.可以找这网页师傅解开的。推荐你们: http://baiduyunl.com/s/q2esTqax5H6xAi2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网友(2021-04-04):
降级  手撕

网友:
降级降级降级降级降级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