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测试软件mats能不能测笔记本的显卡

楼主(2021-01-16):
能不能测笔记本显卡1060m。命令是啥

网友:
可以     但没必要

网友A:
双显卡模式下用  "./mats -n 1 -e xx" 命令,有些高端游戏本可以用独立显卡输出,进BIOS改一下显卡模式,就可以直接测试,双显卡模式下,测试过程不会显示的,瞎等,它会弹出来测试结束的提示,然后用命令查看记录就行了

网友:
台式机的mats能测试笔记本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显卡模式下用  "./mats -n 1 -e xx" 命令,有些高端游戏本可以用独立显卡输出,进BIOS改一下显卡模式,就 ...

大佬,找了没找到这个软件,能分享下吗?